想請問關於ddr3 板層設定問題

楼主(2020-02-12):
    各位大大好,小弟我有機會幫忙製作ddr3 Layout 的部分,只是不知道此板層設定是否可行,如下不知此配置是否有問題,希望有做過的朋友們可以幫忙一下,謝謝

    1 Top Layer
ND
    3 MS1 Layer  數位訊號組/時鐘信號組
    4 MS2 Layer 地址信號組/命令信號組/控制信號組
    5 VCC
    6 MS3 Layer 地址信號組/命令信號組/控制信號組
    7 GND
    8 Bottom Layer

网友:
    字怎么这么复杂啊

网友:
    这个不是唯一参考,只要遵循焦信号走线上下层都是GND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