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版本安装成功后,打开报错。。。

楼主(2020-02-13):
    求解。。。

网友A:
    你没有license,需要破解文件。可以去网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license,需要破解文件。可以去网上找。

有木有,共享一个啊

网友:
    没有license 或者破解失败,实在不行重装

网友:
    没有破解,需要激活才能使用

网友:
    重新破解一下试一试

网友:
    重新破解下

网友:
    看提示应该是检测不到License文件,检查下license文件是否破解成功了,然后license文件的路径指定是否正确!

网友:
    提示是检测不到License 文件,如果各种路径设置都正常,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脑的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作怪,你把它们都关了,看能打开不,如果OK了,你在把防火墙和杀毒软件打开就好了。因为疫情原因前几天借了别人电脑办公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