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感需要用的材料有哪些_贴片电感参数_贴片电感封装尺寸

楼主(2020-02-13):
贴片电感概述

  贴片电感(Chip inductors),又称为功率电感、大电流电感和表面贴装高功率电感。具有小型化,高品质,高能量储存和低电阻等特性。

  贴片电感需要用的材料有哪些?

  贴片电感需要用的材料:主要是磁芯和铜线。因为贴片电感主要由磁芯和铜线组成。

  一般电子线路中的电感是空心线圈,或带有磁芯的线圈,只能通过较小的电流,承受较低的电压;而功率电感也有空心线圈的,也有带磁芯的,主要特点是用粗导线绕制,可承受数十安,数百,数千,甚至于数万安。

  功率贴片电感是分带磁罩和不带磁罩两种,主要由磁芯和铜线组成。 在电路中主要起滤波和振荡作用。

  当今市场上常用的贴片电感器

  1)铁氧体贴片电感器

  特性:体积小;漏磁小;片感之间不产生互耦合,可靠性高;无引线,不产生跟踪性,适合高密度表面贴装;优良的可焊性及耐热冲击性,适合波峰焊及再流焊。

  2)绕线型贴片电感器

  特性:体积小,适合高密度表面贴装;采用端电极结构,很好地抑制了引线引起的寄生元件效应;更好的频率特性和更强的抗打搅能力;优良的可焊性及耐热冲击性;应用频率高,产生精度高,一致性好。

  3)陶瓷叠层贴片电感器

  特性:氧化铝陶瓷,适合高的自谐振频率;尺寸小(1.6t0.8t0.8mm);在高频下Q值高,电感值稳定;使用温度范围:-30℃~+85℃。一般用于滤波和振荡作用。

  4)贴片电感磁珠

  特性:适合表面贴装;形状、尺寸及电性能符合EIA标准;具有良好的可焊性与抗热冲击性;适合波峰与再流焊。

 1. 电感量

  电感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电感线圈的圈数(匝数),绕制方式,有无磁心及磁心的材料等决定。通常情况下,线圈圈数越多,绕制的线圈越密集,电感量就越大。有磁心的线圈比无磁心的线圈的电感量大。磁心导磁率越大,电感量也就越大。所以电感量是有很多因素来决定它的大小。电感量的基本单位是亨利(简称亨),用字母“H”表示。常用的单位还有毫亨(mH)和微亨(μH),它们之间的关系是:1H=1000mH;1mH=1000μH

  2.允许偏差

  标注的感量与实际感量的允许误差值。一般用于振荡或滤波线路中的贴片电感要求精度较高,允许偏差为±0.2%~±0.5%;而用于耦合或高频阻流的精度要求不高,允许偏差为±10%~15%。

  3.分布电容

  线圈的匝与匝之间、线圈与磁心之间存在的电容。分布电容越小,其稳定性越好。

  4.额定电流

  贴片电感正常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值。若工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则会烧毁。

  5.品质因数

  也称Q值或优值,是衡量电感器质量的主要参数。他是指贴片电感在某一频率的交流电压下工作时,所呈现的感抗与其等效损耗电阻之比。Q值越高,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网友:
小巧,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