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技巧之三

楼主(2020-02-13):
1. 问:cam350 是如何获得钻孔信息的,如果蓝图里面没有标示,cam350 能读出孔吗?
答:在Import Drill date 直接读出钻孔文件层就可以了。

2. 问:在CAM350 中如何生成钻孔程序?
答:Tools -> Nc Editor -> UTIliTIes -> Gerber to Drill

3. 问:CAM350下怎么自动输入DRILL的刀具大小?
答:Micro-----play(scripts)-------找到pad_drill.scr 脚本执行,在选择*.rep 文件时,选择相对应的rep 文件,即可自动读入刀具的大小。

4. 问:cam350 中怎么检查重孔?
答:Analysis -> Check drill完全重叠的孔,可用输出后再调入的方法(输出时可自动删除重孔)。

5. 问:把几块板merge 起来之后,如何在板与板之间加槽孔?
答:在NC 模式下,然后選定孔的大小,最后再用Add 命令加。

6. 问:如何在CAM350 里面快速的加一个比原焊盘稍大或稍小的重叠孔?
答:用UTIliTIes -> Over/Under Size 命令。Template Layer 选择操作层,Target Layer 选择目标层,Enlarge 扩大,Reduce 缩小。填入所要扩大或缩小的数据,最后选择要操作的焊盘就可以了。

7. 问:在CAM350 中怎样做铣边?
答:铣边的路径必须是一个封闭的路径。第一步:先把外框轉化鑼帶(同時先把刀具設好)﹐第二步﹐選定怎樣走﹐第三步﹐導出。Tools -> Nc Editor -> Utilities -> Gerber to Mill点击OK,再点击确定,出现Mill path properties 对话框,设定进刀速、走刀补偿,在Tool table 中设定铣刀大小。最后导出就可以了。

8. 问:在CAM350 中做好铣边时,如何更改下刀位置?
答:Tools -> Nc EDITOR Edit -> Change -> Mill Path -> Plunge/Extract

9. 问:怎么计算铜箔面积?
答:用analysis---copper aere 命令可以计算。

10. 问:用cam350 怎么算沉金的面积?
答:沉金就是算阻焊层面积,镀金就是算线路层面积。
CAM350 在Analysis 中的Copper Area 中可以算,把顶、底层打开,在对话框中选择compute with drill information就可以了。

11. 问:在CAM350 里面怎样排板?
答:utilities -> panelization -> panel editor

12. 问:CAM350 中怎么弄倒角?
答:Edit -> Line change -> Chamfer(Fillet 圆角),再设置一下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
挺有用的,都是些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