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边缘环形铺铜的疑问

楼主(2020-02-13):
    看到一些板子在正反面(多层板)PCB边缘有一圈环形的GND网络铺铜,反复尝试也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发帖请各路大神指导。
这里个铜皮是一个完整的环形,中间没有cutout。

网友A:
    用cutout挖出来吧

网友B:
如果需要在电路板上铺预定图形的铺图,先在顶层丝印层 TOP Overlay 画好要铺铜的范围和形状,如先画一个方框,

    画好后,先框选画好的 TOP Overlay 层方框,再点击菜单上的:工具- 转换- Create Polyp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从选择的图形部件建立多边形铺铜)后,返回到PCB环境,单击画好的 TOP Overlay 层图形中间,注意图形中间是隐形的不可见,

    但此时可以选中,双击中间打开铺铜选项,修改铺铜的属性如铺铜层(需要铺的层可任意选择)、模式选择Solid(Copper Regions)、

    宽度、网络等属性后,点击确定,即可按照画好的 TOP Overlay 层图形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utout挖出来吧

确定不是cutout,如果用cutout,中间其他的poly也就没法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在电路板上铺预定图形的铺图,先在顶层丝印层 TOP Overlay 画好要铺铜的范围和形状,如先画一个方 ...

    感谢您的详细回复,但是这个操作和我看到的还是不太一样,原贴里面的铺铜区域应该是从CAD里面导入的,但是我导入2个两个区域,只能铺成一个实心的铜,没办法弄成一个环形的。

网友:
    试试不要用自动移除重复线,还有就是铺铜不要移除死区

网友:
    还有AD高版本有铺铜合并功能,可以分别铺铜,然后合并成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详细回复,但是这个操作和我看到的还是不太一样,原贴里面的铺铜区域应该是从CAD里面导入的,但 ...

你先用丝网层画一圈啊,没看到那个问号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丝网层画一圈啊,没看到那个问号画的吗?

如果是一个完整的环形,在AD里面是没办法转化成poly的,只有留一个出口(类似“C”型)才能转换。如果是完整的环形,只能先转换成一个大的poly,中间再用cutout割掉不要的部分,但是这样中间再铺poly就会受到影响。
原图那个完整的一圈就是poly,而且没有用cutout,一直搞不懂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用区域画出这个形状,然后转换为普通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一个完整的环形,在AD里面是没办法转化成poly的,只有留一个出口(类似“C”型)才能转换。如果是 ...

    你先看看那个黄色丝网层?号画的是不是完整的?

网友C:
    上源文件 ,确认一下是覆铜还是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那个黄色丝网层?号画的是不是完整的?

    我说的是环形,2个同心圆套在一起。问号可以理解为一个长方形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源文件 ,确认一下是覆铜还是填充

    polygon p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