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基础知识、布局原则、布线技巧、设计规则

楼主(2020-02-13):
一、 PCB板的元素
1、 工作层面
信号层 (signal layer)
机械层(mechanical layer)     主要用来放置物理边界和放置尺寸标注等信息,起到相应的提示作用。EDA软件可以提供16层的机械层。
丝印层(silkscreen layer)       在PCB板的TOP和BOTTOM层表面绘制元器件的外观轮廓和放置字符串等。例如元器件的标识、标称值等以及放置厂家标志,生产日期等。同时也是印制电路板上用来焊接元器件位置的依据,作用是使PCB板具有可读性,便于电路的安装和维修。
钻孔导引层  drill guide layer
复合层      multi-layer

2、 元器件封装
是实际元器件焊接到PCB板时的焊接位置与焊接形状,包括了实际元器件的外形尺寸,所占空间位置,各管脚之间的间距等。

网友:
当实际元器件焊接到PCB板时的焊接位置与焊接形状,包括了实际元器件的外形尺寸,所占空间位置,各管脚之间的间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