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下用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进行微分方程参数的拟合

楼主(2020-02-14):
总的来说微分方程参数拟合有三种方法:
(1)将原问题转换为一个优化问题,就是使拟合得到的结果和实验测量值之差的平方和最小,此时您可以调用MATLAB优化工具箱的所有函数,最这个目标进行优化,比如fmincon,ga,lsqnonlin等。
(2)将原问题看成一个超静定方程组,也就是说一组已知数据构成一个方程,如果有n测量数据就构成n组方程,此时fsolve函数可以搞定这个工作。
(3)仍然当作一个拟合问题,而微分方程当作一个黑匣子,只是这个拟合的一直数据是测量的两组而已。这个时候lsqcurvefit、cftool和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就可以大显身手了。不过调用lsqcurvefit和cftool函数来拟合,您必须对这两个函数熟悉呀,这个可是需要一定的MATLAB底子,不是一般的所谓大侠能够搞定的。

为了把大家从编程的痛苦中解救出来,本文就讨论下利用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进行微分法拟合问题(其实所有拟合问题都是可以的)的解决方案,从此拟合问题不在需要写代码!

现在假设我们需要拟合如下微分方程中的系数A和B

其实如果已知A和B的值,很容易求解这个微分方程

  • A=50;
  • B=10;
  • x0=1;
  • tspan=[0 100];
  • odefun=@(t,x)A./x+B.*sin(t);
  • [t,x]=ode45(odefun,tspan,x0);
  • plot(t,x)

根据工程经验A和B取值范围是[0 100],通过实验测量得到变量x随着时间t的变化曲线如下

一、在Simulink中建立微分方程的模型
至于Simulink的建模本文不想详细介绍,

在工作空间中对变量A和B进行随便赋值
  • A=10;
  • B=20;

然后运行模型,双击示波器模块,您可以看到如下图形,请注意这个图形和实现测量的结果是有较大出入的,这是因为我们刚才A=10和B=20是随机设置的,并不是系统真实的参数。

二、修改模型中的输入输出
为了使用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您必须将模型中的输入输出模块修改为in和out模块。
(1)将“时间”模块替换为,in模块
(2)将“示波器”模块替换为,out模块

三、导入测量数据到工作空间
将上面测量的数据导入到工作空间,方便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使用,您可以将上面的数据文件下载保存到MATLAB工作目录,然后在Command Window中运行
  • >> tx=load('data.txt');
  • >> t=tx(:,1);
  • >> x=tx(:,2);

四、启动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工具并设置
当前工作空间有如下变量

  • >> whos
  •   Name      Size         Bytes  Class    Attributes
  •   A        1x1            8  double
  •   B        1x1            8  double
  •   t      8893x1          71144  double
  •   tx      8893x2         142288  double
  •   x      8893x1          71144  double

请注意一定要给A和B赋值(不知道具体值,可以随意给一个),否则启动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时会报错的!

(1)启动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工具
通过Simulink菜单→Tool→Parameter Estimation..启动Simulink参数估计工具

(2)新建和添加用于拟合的实验数据
点击Transient Data节点,然后New新建一个拟合数据集,将新建的New Data数据集右击重命名为Test1,其实Parameter Estimation工具支持拟合多组不同的数据,本文只有一组。

点击刚刚重命名的Test1数据集,切换到Input Data选项卡,选择Data标签下面的表格,然后点击Import按钮,从工作空间选择您的输入数据,同时需要指定这个输入数据的对应时间戳Time,方法是选择Time下表格,点击Import按钮,选择时间变量。本文的输入数据和时间戳都是t变量。

(3)新建拟合变量和参数设置
点击Variables节点,然后点击下面的Add...按钮,此时工具会自动识别Simulink模型中的未知变量,比如A和B,然后添加您希望拟合的变量,虽然本教程的模型中含有A和B两个变量,但是您完全可以只是拟合A变量,B变量在工作空间中给定,此时只要选择A变量添加就行。

在select parameter框中列出了您添加的的变量,选择某个变量,然后在右侧的default setting中对变量的属性进行设置,比如本教程中变量取值范围是0~100等。

(4)添加拟合项目,设置拟合参数开始拟合
点击Estimation节点,点击下面的New按钮,新建一个拟合项目,同时将项目右击重命名为Fit1

点击Fit1节点,进行拟合项目的设置,包括选择数据集、拟合参数、以及求解器等。

接着勾选需要拟合的参数(当然可以只是勾选其中某些数据,对其进行拟合),由于MATLAB优化工具箱的求解器,对初值要求很高,所以初值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您的拟合效率和效果。由于本案例简单,你随便设置一个都会收敛。

求解器的设置,这个如果您不知道可以直接默认,当然也可以自己尝试,这需要您有一些优化工具箱的基础,这里不详述了。

求解器参数设置好了,就可以点击Start按钮进行拟合了,您可以勾选Show Progress View查看拟合的过程。

拟合开始时,拟合曲线和测量曲线不重合,右边的图显示当前的A和B值

拟合结束以后,两个曲线终于重合了,有图显示此时A=50,B=10,很荣幸的告诉您,这个就是我提供那组实验数据时采用的参数。

有时候您也许参数设置的很认真,但是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就是不争气,拟合得到的结果很让您不满意。我只能说请节哀吧,因为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工具调用了MATLAB的优化工具箱函数,优化工具箱罢工,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也只能是干着急,要不换一个初值试试??

(5)接下来还有那个Validation
其实就是绘制几幅图,让你比较下残差呀,以及原始数据和拟合数据的对比之类的,不是什么核心的内容,大家自己摸索吧!

最后看下拟合与实验数据的残差,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嘛!

网友:
Simulink Design Optimization进行微分方程参数的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