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声音导引系统设计

楼主(2020-02-14):
摘要:本设计采用 STC89C52 单片机,并使用 NEC 公司提供的电机控制 ASSP 芯片
MMC-1,完成对声音导引系统的控制。采用集成无线传输模块,由 STC89C52 实现
对无线数据传输。以小型电动车为载体,实现声源的运动,对扬声器的驱动和驻
极体接收,引导其运动。可移动声源移动到 Ox 线上后,在原地停止 5s~10s,
运动到 W 点后,有光和声指示并停止,此时声源距离 W 的直线距离小于 1cm。整
个运动过程的平均速度大于 10cm/s。另外本系统功耗低,性价比高,符合大赛
的基本要求。
1.系统方案选择和论证
1.1 系统基本方案
要求设计并制作一声音导引系统,通过三个声音接收器 A、B 和 C,实现制
作的可移动的声源的运动。设计中驻极体接收到扬声器的音频信号后经过数字电
路模块分析传给单片机实施处理,然后通过无线传输模块的接收与发射电路来控
制可移动声源(小车)的运动。。
1.2 各模块方案选择和论证
1.2.1 音频信号发送与接收模块的设计方案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采用蜂鸣器直接供电源法。当接通电源后,多谐振荡器起振,输出
1.5-2.5kHZ 的音频信号,阻抗匹配器推动压电蜂鸣片发声。该种方法使用简单
方便,不需要过多的驱动电路。可是蜂鸣器输出的频率太低。
方案二:采用驱动扬声器法。需要采用 TDA2822 芯片驱动扬声器发出任意
频率的音频信号。这种方法需要元件多,需要对电路的设计。详细电路图在单元
设计电路中。
综上所述,由于音频信号频率太小,会导致单位时间内每个信号接收器接收
到的脉冲一样,单片机无法根据脉冲个数正确计算所处位置,所以选择方案二。
1.2.2 无线传输模块的设计方案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采用无线蓝牙传输。该种方案传输性能好,能够实现长距离的无线
传输,不过价格昂贵,集成度高,所需外围电路复杂!在本系统中只需要传输一
米左右,由此方案有些大材小用,性价比低。
方案二:采用无线收发模块传输。此方案相对于无线蓝牙传输距离近,不过
完全可以满足本系统要求,性价比高,外围电路简单。
综上所述,选择方案二采用无线收发模块传输,实时对声源(小车)的实时
控制。

网友:
    NEC 公司提供的电机控制 MMC-1,完成对声音导引系统的控制。采用集成无线传输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