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要采样电压的话,可以用电阻搭建电压采样电路吗?搭建出来的电路精度怎么样?

楼主(2020-02-14):
请问如果要采样电压的话,可以用电阻搭建电压采样电路吗?搭建出来的电路精度怎么样?哪位大神用电阻搭建电路采样过电压,指导一下

网友:
    电阻分压网络来取样是很常用的啊,不过要选择好阻值和精度(一般用1%的电阻),以减少输入源内阻、ADC输入阻抗等影响,有时也要考虑低功耗的影响。有时需要加运放来缓冲(改变阻抗)

网友:
    精度取決於電阻網路的精度及相對的溫度漂移.
量測的電壓對於電阻造成的負載效應, 產生的溫昇也要考慮進去.

    給你一些高精的分壓電阻網路參考:
http://www.caddock.com/
    https://www.indiamart.com/intron-resistors/ultra-precision-thin-film-resistor-networks-voltage-div.html

    如果不需要做到PPM 要求的精度.
找一般LOW TCR 的電阻,加上後端的校正, 應該就很夠用.

网友:
    我昨天就是用电阻分压的方法搭的参考电压

网友A:
    电阻要选1%电阻

网友:
    同时要考虑阻值   过大容易受环境影响  过小功耗过大

网友:
    一般在采样电阻上并联一个小电容   稳压效果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要选1%电阻

          功率支路路电压采样,建议多个片式电阻串联的方式,例如:400V直流母线电压采样,可通过1.8M Ω来配合电路来进行,片式电阻可选择片式厚膜,2%的公差也可以的,可以通过6个300kΩ的1206的片式电阻串联的方式进行。

    大家知道:为什么不直接选择一个1.8MΩ的电阻?而采用6个的300kΩ的电阻串联方案么?
    【Remind:relate to sampling circuit robust due to resistor's 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要选1%电阻

根据经验  电阻两端的电压最好不要大于100v 不然影响电阻寿命  所以需要多串联几个电阻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用多顆电阻串联 ,
以特性來看,一方面可減少每顆電阻的承受功率,另一方面可降低因功率造成的溫升.
還可符合大電壓安規要求的爬行, 及空間距離,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咋就不行呢?电阻采样到处都是

网友:
    可以的,电阻精度选择高一点的。

网友:
    这样要看你的电阻选型精度了,还有采样精度,还有分压比,电压不能太小。

网友(2020-03-22):
    我做汽车大灯调节的开关都是用电阻来搭建电压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