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PROTEUS的PC机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仿真

楼主(2020-02-14):
基于PROTEUS的PC机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仿真

摘要:本文通过串行通信实例介绍了用PROTEUS实现PC机和单片机串行通信的仿真应用,提出了用PROTEUS实现行通信的方法。
关键词: PROTEUS PC机 单片机串行通信 仿真

PC机和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系统的调试一般通过一根串口连接线把带有软件上位机的(PC机)和下位机(即单片机)连接起来进行,用这种调试串口通信程序比较烦琐。本文介绍一种用纯软件实现PC机和单片机串口通信的仿真的方法,所有的调试都在-一台电脑上通过软件完成。上位机由PC机代替,下位机由用PROTEUS软件设计的AT89C51单片机仿真电路代替,串口及连接通过由虚拟串口软件产生和连接,文章的实例中上位机软件使用笔者用VB编写的串口调试工具,下位机软件是笔者所编写的一个串口测试程序。

1  虚拟串口的设置
虚拟串口软件用Virtual Serial ports XP5.1,打开软件后,如图1,图1左边上面的COMI是电脑上实际的物理串口,下面是虚拟串口,在没有设置前是空的。因为电脑最多有两个物理串口,点击Add pair 在下面舔加COM3和COM4作为一对虚拟串口,见图2,

网友:
基于PROTEUS的PC机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