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步进电机的单片机控制方法探讨

楼主(2020-02-14):
引言
步进电机是一种作为控制用的特种电机,它将脉冲信号
转变成角位移,即给一个脉冲信号,步进电机就转动一个角
度,步进电机的转速与脉冲信号的频率成正比。因此非常适
合于单片机控制。其特点是在不丢步,不超步情况下没有积
累误差,所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开环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对步
进电机的控制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来完成。本设计中,步进
电机用于位移测量工作台,对步进电机和整个机床的控制由
SPCE061A单片机系统来完成。

1、系统的构成与硬件设计
控制系统的硬件原理图如图1所示,系统中16位单片机
sPcE061A单片机与锁存器8255A并行口扩展芯片,构成功能
键盘和数码管显示,完成启动、停止、显示转动的角度及角速
度等功能。键盘可用于输入加工件的长度,加工个数等参数,
LED用于显示当前的加工信息。利用计数器/定时器芯片
8253控制延时时间,进一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并能实现步
进电机的往复运动。由于某些加工参数非常莺要,为了防止
意外掉电时数据丢失,系统中使用自带电池的RAM。每次加
工参数改变后程序自动将当前的加工参数及其他工作信息存
入RAM。这样掉电或关机后,系统当前的加工参数可以保留,
在下次开机时自动读入,无需重新输入。

网友:
锁存器8255A并行口扩展芯片,可以扩展单片机的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