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原因_电容放电方法

楼主(2020-02-14):
电容放电原因
  电容是存储电荷的一种电子元器件,如对电容充电后再将电容从充电电路中断开,由于没有放电回路,电容上的电荷能保存很长时间,特别是对于高电压、大容量的电容,如铝电解电容器等。

  如果人体不小心碰到带高电压的电容器,会引起人身安全问题,所以需要特别小心。特别是那些充了电,但没有放电电路或者放电时间很长又没有安全指示灯之类的电容,接触前最好用电压表测量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是不是在安全范围内。

电容放电原因_电容放电方法

  电容放电方法
  电容放电的方法是在电容两端加一定大小的负载,如PTC、功率电阻、灯泡等等。

  放电用的器件额定电流不能太小,如果用功率电阻的话要选择合适阻值和功率的电阻。

  电容上有电荷时,存储的能量为:0.5 x C x U x U

  放电时这些能量将都在放电器件上消耗。

  如果是用PTC放电的话,这些能量会使PTC的温度上升,从而使PTC的阻值变大,在相同常温电阻下,PTC的放电时间会稍长一些,但相对电阻而言可能PTC会更耐抗一点。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能量较大时,千万不要用导线直接放,否则会像放鞭炮一样,弄不好还会引起人身安全事故。

网友:
电容放电原因_电容放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