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出两个封装库不同的封装

楼主(2020-02-14):
怎么找出两个封装库不同的封装?
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
因为两个库的封装很多,不可能一一放到PCB里,在用PCB比对的方法。
另外想试过把封装倒出来,把一个库的元件拷到另一个库,利用电脑系统识别,可惜导出来是。d的集合性文件;
封装库里利用复制的方法也不行。
大家有办法吗?

网友:
百度下应用资料

楼主:
小伙伴们帮帮忙

网友(2020-04-17):
    没弄过哦,百度

网友:
    不同的封装应该封装名称是不一样的,可以按照封装名称查找

网友:
    list to file可以导出

网友:
    以什么来识别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封装名称?做是有办法做,只是太小众,要大动干戈好像有点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