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中ic1的作用?

楼主(2020-02-15):
本人是个小白,非电子专业,工作之余扩展电路知识。
从书上看到这个数字功放简要原理图,ic2做pwm调制,那ic1这个积分器的作用不太懂,是EA吗?大环路负反馈的处理方法也不太懂,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谢谢!
个人理解原信号直接与三角波比较不就好了,所以这个ic1是为了负反馈设计的吗?负反馈回来的脉宽信号再进入积分器有反馈作用?波形是怎么样的呢?

之前看不到图,手机app不太好用。

楼主:
楼下有图,图在楼下

楼主:
这个图,只有电脑才可以上传

网友A:
图可能有错,R2 可能应该接到 L1 的远端,这样 IC1 构成反相输入反馈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可能有错,R2 可能应该接到 L1 的远端,这样 IC1 构成反相输入反馈放大器。

确定没错

网友B:
    ic1在反馈控制中起求和点和差值放大(通过积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1在反馈控制中起求和点和差值放大(通过积分)作用。

基带信号和脉宽信号为什么求和?那输出给ic2的不就不是基带信号了?

网友:
    只是个功放电路的等效电路,反馈位置可能还不对,可能应在负载电阻上来获取。

楼主:
    有没有大师快快来,有偿答疑。
    再来个图。

IC1同上,IC2比较器,IC3脉冲整形,IC4栅极驱动,IC5电流开关。反馈的位置没错啊,难道书上所有图都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师快快来,有偿答疑。
再来个等效图。

下半部分是三角波发生器

楼主:
    再来个栅极驱动集成电路DATASHEET,输出端也是在滤波器之前取的反馈点,经过47K电阻到输入

网友A:
    要是反馈取自功率输出低通滤波器之后,IC1不需要做成积分器。反馈取自低通滤波器之前,IC1就必须接成积分器,积分器也就是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成分,这样IC1的输出仍然是音频基带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反馈取自功率输出低通滤波器之后,IC1不需要做成积分器。反馈取自低通滤波器之前,IC1就必须接成积分器,积分器也就是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成分,这样IC1的输出仍然是音频基带信号。

多谢多谢,已仿真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