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 怎么进行DC仿真

楼主(2020-02-15):
问下PowerSI怎么进行DC仿真, 在软件设置里面看到了DC设置,应该可以进行DC仿真吧

网友A:
一般用POWER DC做直流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POWER DC做直流仿真

我几路端口一起仿真和一次仿真一路端口,仿真结果有没有差异,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I會影響.在共電源再分接其他端口, 會針對共電源部分看電流足不足.
    在SI會因端口頻率及距離出現影響.

    能否详细解释下呢,用powerDC和Powersi仿真DC,哪个更精准,有没有PowerSI仿真DC的教程,分享下啊,谢谢

网友(2020-03-18):
    直流仿真用POWERDC

楼主(2020-05-17):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POWER DC做直流仿真

嗯嗯,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