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代写skill

楼主(2020-02-15):
    pgnd网络上的过孔必须是VIA36D20,否则高亮。

网友:
    我能想到的几个skill函数。想到的,没条件试验,等复工后再来检测哈

    PGND = setof(net axlDBGetDesign() ->nets net ->name == "PGND")
    foreach( pg car(PGND) ->branches
        foreach(child pg ->children
            if(child ->objType  == "via" && child ->name != "VIA36D20" then
                axlHighlightObject(child)
            )
        )
    )

网友:
    没威望,倩倩把橡皮擦的code贴出来让偶看看啊,看看有啥更好玩的方法不?

网友:
    用这个skill高亮焊盘,load("highlight_padstack.il")

网友:
    把所有VIA36D20孔高亮,再把pgnd高亮不就可以区分了吗

楼主:
    本人企鹅:1752934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