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抽取S参数端接电阻阻值可以改变吗,看很多教材都是默认50ohm,差分100ohm

楼主(2020-02-16):
ADS抽取S参数端接电阻阻值可以改变吗,看很多教材都是默认50ohm,差分100ohm
ADS抽取差分S参数,加巴伦器件,传输线阻抗计算使用Si9000:差分阻抗95ohm,共模阻抗28.5ohm
S参数对比:
从差分100ohm端接电阻改为95omh,共模25ohm改为28.5ohm
插损基本重合,回损还是有差别,请问大家有改过这个端接电阻阻值嘛,还是默认就好

网友A:
    一般默认是跟传输线阻抗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默认是跟传输线阻抗一致

    所以这个端接电阻阻值匹配随着传输线的阻抗在变化的?

网友:
    是的,不同的传输线阻抗对应不同的匹配值

网友:
    我個人認為終端都應該要是50ohm, 因為實際儀器上面都是50ohm並不會對應匹配值.

网友B:
    一般实际测试端口测试都是用50ohm。
端口阻抗会影响反射,端口阻抗不同,对应的S参数当然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实际测试端口测试都是用50ohm。
    端口阻抗会影响反射,端口阻抗不同,对应的S参数当然是不同的。

    仪器都是50ohm,那测出的S参数多了些反射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