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件外形框(2D线)应该放到那一层啊?

楼主(2020-02-17):
pads做原件的PCB封装,原件外形框(2D线)应该放到那一层啊?我发现有的放在TOP层,有的放在所有层,有的放在丝印顶层。请问有什么区别及优缺点

网友:
库中原版自带的器件好像在所有层,自制的器件一般可以在TOP层,也可以在丝印层,如果是正反双外框就在正反丝印层,不知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