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快捷键出现错误 请问有大神帮忙指导一下吗

楼主(2020-02-17):
设置快捷键出现错误 请问有大神帮忙指导一下吗

网友:
    你软件的版本是什么?另外报错就只有这一个吗?

网友:
    报的是A设定错误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以指导下咋弄的不

网友A:
    以前遇到类似的,我是把那个删了,重新定义一个或者重新写一遍就好了,原因不知道

网友:
    你好,Vx2.4的快捷键,有脚本吗?我的一直设置不成功。想参考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类似的,我是把那个删了,重新定义一个或者重新写一遍就好了,原因不知道

你好,Vx2.4的快捷键,有脚本吗?我的一直不成功。想参考下、谢谢

网友:
    去掉&  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