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有自动备份功能吗?

楼主(2020-02-17):
mentor有自动备份功能吗?

网友A:
    有自动备份的功能

网友:
    软件安装完就有自动备份功能

网友B:
    必须有 designer和layout都能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自动备份的功能

    是在editor  control里面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有 designer和layout都能设置

是在editor  control里面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