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串口方式的PC机与单片机的多机通信

楼主(2020-02-17):
摘要:以矿井环堍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实验装置的设计为例,提供一种用串口通信方式实现PC机与单片机多机通信的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低廉,经多台工业化产品的实际运行证明稳定可靠,性能优良。可推广应用于分布式测控系統或數据采集系统中。
在PC机与单片机的多机通信系统中作为下位机的单片机一般均采用方式2或方式3,其串口的设置、编程及调试都较复杂。事实上采用方式1也可以实现PC机与单片机的多机通信,且简单易行。其基本思路是由上位PC机向多台单片机同时发送-一个地址,作为下位机的单片机均处于接收状态,同时接受到这个地址,判断是否为本机地址,若是则执行上位机命并向上位机发送数据,若不是则采集本地数据进行A/D转换并显示。上位机循环逐-发送每个分机的地址,接收每个分站发来的数据,经处理后在上位机动态画面上显示或打印。
1 .PC机与51系列单片机多机通信的控制问题51系列单片机串口工作方式1是10位帧格式,方式2、3是11位帧格式。方式2.3是通过控制SCON(串行口控制寄存器)中的SM2(多机通信控制位)实现多机通信的。但PC机的串行通信没有这一功能,需要将PC机串行接口发出的数据设为与单片机串行数据格式相匹配的11位格式: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奇偶校验位和1位停止位。其中第9位是奇偶位,可用软件进行设置,使得在发送地址时为“1”,发送数据时为“0" ,完全模拟单片机多机通信的TB8位(发送数据的第9位),来实现PC机与51系列单片机的多机通信。方式1用于PC机与单片机多机通信则比较简单,PC机只要初始化为和单片机方式1相匹配的10为位格式: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和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通过编程实现PC机与单片机的多机通信,具体方法见下文。

网友:
    近距离通信一般用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