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芯片的分类(科普)

楼主(2020-02-17):
IC芯片的分类(科普

IC芯片是将很多的微电子元器件(如电容、晶体管、电阻、二极管等)形成的集成电路放在一块塑基上,做成一块芯片。

集成电路是一种微型电子器件或部件。采用一定的工艺,把一个电路中所需的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和电感等元件及布线相互连接一起,制作在一小块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或介质基片上,然后封装在一个管壳内,成为具有所需电路功能的微型结构;其中所有元件在结构上已组成一个整体,使电子元件向着微小型化、低功耗和高可靠性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在电路中用字母“IC”表示。现在行业内都会把集成电路叫做ic芯片

IC芯片可以分为分为很多种,按不同的方式分,就有不同的类型。我们来看看IC芯片按不同的方式分,可以分为哪些类呢?

一、按制作工艺分类
集成电路按制作工艺分,可以分为半导体集成电路和膜集成电路。
膜集成电路又可以分为,厚膜集成电路和薄膜集成电路。

二、按导电类型分类
集成电路按导电类型可分为,双极型集成电路和单极型集成电路。
双极型集成电路的制作工艺复杂,功耗较大,其代表有STTL、TTL、ECL、HTL、LST-TL等。单极型集成电路的制作工艺简单,功耗也低,易于制成大规模集成电路,其代表有NMOS、CMOS、PMOS等。

三、按功能结构分类
集成电路按其结构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模拟集成电路和数字集成电路两大类。
模拟集成电路用来产生、放大和处理各种模拟信号(指幅度随时间边疆变化的信号。例如半导体收音机的音频信号、录放机的磁带信号等),而数字集成电路用来产生、放大和处理各种数字信号(指在时间上和幅度上离散取值的信号。例如VCD、DVD重放的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基本的模拟集成电路有运算放大器、乘法器、集成稳压器、定时器、信号发生器等。
数字集成电路品种很多,小规模集成电路有多种门电路,即与非门、或门等;中规模集成电路有数据选择器、编码译码器、触发器、计数器、寄存器等。大规模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有PLD(可编程逻辑器件)和ASIC(专用集成电路)。
从PLD和ASIC这个角度来讲,元件、器件、电路、系统之间的区别不再是那么严格。不仅如

此,PLD器件本身只是一个硬件载体,载入不同程序就可以实现不同电路功能。因此,现代的器件已经不是纯硬件了,软件器件和以及相应的软件电子学在现代电子设计中得到了较多的应用,其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电路元器件种类繁多,随着电子技术和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新的器件不断出现,同一种器件也有多种封装形式,如:贴片元件在现代电子产品中已随处可见。对于不同的使用环境,同一器件也有不同的工业标准,国内元器件通常有三个标准,即:民用标准、工业标准、军用标准,标准不同,价格也不同。军用标准器件的价格可能是民用标准的十倍、甚至更多。工业标准介于二者之间。

四、按用途分类
集成电路按用途可分为电视机用集成电路。音响用集成电路、影碟机用集成电路、录像机用集成电路、电脑(微机)用集成电路、电子琴用集成电路、通信用集成电路、照相机用集成电路、遥控集成电路、语言集成电路、报警器用集成电路及各种专用集成电路。
电视机用集成电路包括行场扫描集成电路、中放集成电路、伴音集成电路、彩色解码集成电路、AV/TV转换集成电路、开关电源集成电路、遥控集成电路、丽音解码集成电路、画中画处理集成电路、微处理器集成电路、存储器集成电路等。
音响用集成电路包括AM/FM高中频电路、立体声解码电路、音频前置放大电路、音频运算放大集成电路、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环绕声处理集成电路、电平驱动集成电路、电子音量控制集成电路、延时混响集成电路、电子开关集成电路等。
影碟机用集成电路有系统控制集成电路、视频编码集成电路、MPEG解码集成电路、音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音响效果集成电路、RF信号处理集成电路、数字信号处理集成电路、伺服集成电路、电动机驱动集成电路等。
录像机用集成电路有系统控制集成电路、伺服集成电路、驱动集成电路、音频处理集成电路、视频处理集成电路。

五、按集成度高低分类
集成电路按规模大小分为:小规模集成电路(SSI)、中规模集成电路(MSI)、大规模集成电路(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特大规模集成电路(ULSI)。

网友:
分类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