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wap pin问题?

楼主(2020-02-17):
各位大神,在xpedition Layout中进行了swap pin,然后后向标注到原理图中,原理图只是进行了pin number的交换,pin name并没有跟着换,请问可以设置pin number和pin name一并交换吗,记得mentor EE中是两个一起换的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只是交换网络。封装的物理逻辑特性不会变啊

楼主:
是吧,之前用EE的是一直都是pin number一起交换的,但后项标准是只交换了pin mumber,也就是在原理图中pin number和pin name不对应了,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