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型DC-DC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最小压差根据什么参数来计算,是占空比吗?

楼主(2020-02-18):
请教大神,升压型DC-DC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最小压差根据什么参数来计算,是占空比吗?

网友A:
升压斩波电路的输入输出公式 Uo = T/toff * Ui =1/(1-D) * Ui,按照这个公式,好像只与占空比有关的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压斩波电路的输入输出公式 Uo = T/toff * Ui =1/(1-D) * Ui,按照这个公式,好像只与占空比有关的  不知道 ...

你说反了,是占空比只和输入输出电压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反了,是占空比只和输入输出电压有关

一般应该是通过调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没发现哪里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该是通过调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没发现哪里反了

你是要输出电压还是要占空比。在开始设计电源时,输入输出电压不应该是一个确定值吗?根据这两个参数才能确认电路工作的占空比。如果你把占空比定死了,输入一般也不能改,那你还怎么得到你要的输出电压啊。

如果你不是自己设计电源电路(主要是mos驱动部分),而是用的现成电源模块。那占空比这个参数是不用关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输出电压还是要占空比。在开始设计电源时,输入输出电压不应该是一个确定值吗?根据这两个参数才能 ...

你说的对  ,我用了上学时的定向思维,一般给出占空比,求输出电压,实际中先要确定自己想要的输出电压,再来控制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