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fss变量端口问题

楼主(2020-02-18):
在hfss仿真中,如果端口所在的平面的长度是设置了变量的,端口在运算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出现掉的现象,比如仿微带差分线,将线的长度设置成变量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您的意思是不会掉么

网友B:
    好奇问下,你说的掉的现象具体指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问下,你说的掉的现象具体指的是?

就是仿真过程中端口识别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