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恒压源电路两个不明白的地方,麻烦大家解释一下 谢谢

楼主(2020-02-18):
1. 当负载未接入时,还能产生+5v电压吗? 好像没有回路,但如果根据运放的虚短,好像+5v一直有  互相矛盾 所以搞不懂到底有没有

2. 当负载一直接入的情况下,三极管集电极限流电阻是不是可以不要?

楼主:
C:\Users\renjin\Desktop

网友A:
    运放的2、3脚是不是接反了?
限流电阻不能省,它需要分担三极管C-E之间的一部分电压,降低三极管的耗散功率,但该电阻应认真选取,能够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才行。至于断开负载,三极管的E极会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2、3脚是不是接反了?
限流电阻不能省,它需要分担三极管C-E之间的一部分电压,降低三极管的耗散功 ...

    我也觉得运放的同相端和反向端是颠倒的。
    原创把可调电阻和稳压二极管并联,目的是不是:用了可调电阻就做可调电压输出、用了二极管就做固定电压输出的意思。不然并联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2、3脚是不是接反了?
限流电阻不能省,它需要分担三极管C-E之间的一部分电压,降低三极管的耗散功 ...

运放的2、 3脚是我画反了 ,实际是上正下负。既然三极管的E极有电压,那说明三极管导通了,那电流从E极流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运放的同相端和反向端是颠倒的。
原创把可调电阻和稳压二极管并联,目的是不是:用了可调电阻就 ...

1. 加可调电位器的目的是因为电阻有误差 实际中要得到精确的5v需要用电位器控制。
2. 加5v6稳压管是怕电位器损坏开路,没加稳压管这个恒压源的输出电压就是15v,如果此电压直接给本该给5
v电压供电的电路,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加个稳压管是以防万一

网友B:
    这个靠电位器调节比较啰嗦,生产上就需要工人去调节电位器了。你看看,或者是选择TL431做参考电源,这个精度是非常高的,也就免了电位器的调整这么一回事。
作为高转低的DC-DC电源,保护后级的负载是很重要的,你说的对,如果高压串出去了,后面的东西就全都烧了,问题就大了。你可以试试看这样,把前端的10Ω分压电阻改成PTC保险丝,然后5V输出端加TVS管的保护,真要遇到DC-DC坏了,至少有TVS在的话,还能保护后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靠电位器调节比较啰嗦,生产上就需要工人去调节电位器了。你看看,或者是选择TL431做参考电源,这个精 ...

用TL431做参考电压确实很好  谢谢  调试的时候用你的建议看看实际效果

网友:
感覺是個恆流電路Constant Current Sink)!

除了運放的正負輸入畫反,負載電阻 RL電流設定電 RE 應該也放反了。

    如附圖︰

IO = VIN / RE

    TI LM35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是個恆流電路(Constant Current Sink)!

    除了運放的正負輸入畫反,負載電阻 R[sub]L[/sub] 和電 ...

你这样设计确实是恒流源,但我需要的是稳定的恒压源,所以负载RL和限流电阻没有接反  ,希望的效果就是负载变,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保持不变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设计确实是恒流源,但我需要的是稳定的恒压源,所以负载RL和限流电阻没有接反  ,希望的效果就是负 ...

觀念是對,但沒看過這樣搞的!

网友C:
    Shunt / Buffer Shunt / Series Regulator

网友D:
    1. 当负载未接入时,还能产生+5v电压吗? 好像没有回路,但如果根据运放的虚短,好像+5v一直有  互相矛盾 所以搞不懂到底有没有
>>不矛盾,根据虚短,即使负载拿掉输出也仍然是5V,回路组成为运放、晶体管回路。

    2. 当负载一直接入的情况下,三极管集电极限流电阻是不是可以不要?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觀念是對,但沒看過這樣搞的!

你这种应该是参考电压不断与反馈电压比较,来让三极管/MOS管不断的导通和关断实现稳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当负载未接入时,还能产生+5v电压吗? 好像没有回路,但如果根据运放的虚短,好像+5v一直有  互相矛盾  ...

    谢谢  有时候加个限流电阻可以分担一部分三极管功耗,也可以考虑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时候加个限流电阻可以分担一部分三极管功耗,也可以考虑加

那些 Transistor Regulator 電路在輸入端也能加電阻,道理是一樣的。

運放都用了,不考慮反饋的作法?運放電路最的好處不就是它能反饋調節。

你的回覆,讓我想起以前的一個視頻。

我有一輛法拉利,但我堅持只拿它來送外賣。

怎樣!老子有錢,你管得著?

老實說,真的也不關我的事,你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 Transistor Regulator 電路在輸入端也能加電阻,道理是一樣的。

運放都用了,不考慮反饋的作法? ...

哈哈 谢谢了  你给的电路确实挺好的  下次就用你的焊电路板  看看实际波形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unt / Buffer Shunt / Series Regulator

你好  你发给我的这份英文5v转3v的文档我看过了   觉着这种一步步递进设计的方法很好  请问这种资料是从哪里获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发给我的这份英文5v转3v的文档我看过了   觉着这种一步步递进设计的方法很好  请问这种资料是从 ...

無可奉告!

你的會員資歷太淺,這個版面有一個巨大狗糧倉庫的傳說。

網路搜到就丟進去倉庫,現在你才問我哪兒來的,小弟早就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無可奉告!

明白了  谢谢

网友(2021-07-12):
请问那个三极管导通+15v直接拉下来,RL的压降应该直接是15V。但那根导线直接连接5v.15v感觉是要跟5v冲突的,为什么最后RL还是输出5v呢。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C:
感覺是個恆流電路(Constant Current Sink)!

除了運放的正負輸入畫反,負載電阻 R[sub]L[/sub] 和電 ...

    负反馈回路的上是怎么导通的,电压跟随器上的输出和负极反馈之间会不会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