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Ubuntu系统源码-ubuntu没有声音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2-18):
准备工作
1.下载 vim
在命令行上输入 apt-get install vim 下载 vim
2.输入 vim /etc/hosts
在所打开界面的第一行最后写上 iTOP4412-ubuntu-desktop 保存退出
解决声音的方法
既然是声音问题我理所当然的考虑到声音设置。但是当我看到声音设置图标的小喇叭时候发现它好像被“静音”了,然而我点 击“Sound Setting”进入设置界面后发现静音选项“Mute”并没有选中;而且“output volume”死活在最左端,并且不能调动, “play sound through”也没有可选项。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把播放音乐时没有声音的原因锁定到了这里。于是乎开始了我一连四 天的百度和谷歌,结果都是无用功。
最后还是公司大神告诉我一下这个办法:在命令行输入:vim /etc/init.d/itop-set 打开之后会看到里面有这么四条命令:
amixer cset numid=7 127
amixer cset numid=8 1
amixer cset numid=40 1
amixer cset numid=45 1
把这四条命令复制到命令行上执行,然后
选中所需要播放的音乐,右键 ---> Open With Rhythmbox Music Player 之后可能会弹出来需要安装什么补丁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按照提示全部安装即可。 随之奇迹出现了,真的有声音了,但是声音很小,而且看那个小喇叭依旧好像被“静音”;点开声音设置后风景依旧-“- output volume” 无法调节,“play sound through”也没有可选项。 后来在百度上找到这样一段话:
Ubuntu 在 root 用户下,为了安全考虑默认是关闭了声音系统的。
如果要开很简单,因为 root 登录后 pulseaudio 没有启动。所以要先启动它
将 root 加到 pulse 和 pulse-access 组:
sudo usermod -a -G pulse-access root
gpasswd -a root pulse
gpasswd -a root pulse-access
然后:编辑/etc/default/pulseaudio 文件
cp -p /etc/default/pulseaudio /etc/default/pulseaudio.bak
vim /etc/default/pulseaudio
修改以下两处
PULSEAUDIO_SYSTEM_START=1 DISALLOW_MODULE_LOADING=0
改为 1 和 0,表示允许运行在 system 环境,允许动态加载模块。
重启一下计算机,声音就会出来了
按照上面设置一下果然见效了!至此终于解决这个问题。 而那个所谓的“静音”应该说是屏蔽更加确切一点,因为静音的图标是在小喇叭上打叉,并且图标为暗图标而非亮图标。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