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检查短路的skill的思路是什么呢?(不用DRC)

楼主(2020-02-18):
    请大神讲一下检查短路的skill的思路,有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
    1、认为设计中对象的网络都是正确的
    所有金属化属性对象  获取网络名 层  获取坐标路径得到覆盖范围  同层有交叉的同网络合并  非同网络即为短路
    获取via和通孔pin  将在覆盖范围的对象链接起来  有交叉的同网络合并  非同网络即为短路
    2、不认为设计中对象的网络都是正确的
    根据逻辑将链接到有网络器件pin的金属化对象归为对应网络,再进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