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PS器件基础】4、静电屏蔽和电磁元器件的对策

楼主(2020-02-18):
4.1、 导论:
     开关电源设计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将共模传到RFI电流减少到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种传到的点噪声问题主要由寄生经典和各种开关元件与接地之间的电磁耦合造成。接地面可能是机壳、机柜、接地线,它取决于设备的类型。
    在大多数应用中,凡是高频、高压开关波形可能与接地面或复变输出有容性耦合的地方都要求有经典屏蔽。哪些安装在散热器上的开关晶体管和整流二极管,而散热器由于主机壳接触的场合是典型的位置。此外,有很大开关电流流过的元件或线路上,磁场和容性耦合都有可能产生噪声。其它例如输出整流器,安装在机壳上的输出电容、在主开关变压器上的圆边、复变记忆磁芯与其它驱动或控制便要的之间的容性耦合。

4.2、 应用于开关设备的静电屏蔽:

楼主:
    4.5、减小有气隙变压器磁芯的电磁干扰的解决方案

       做过电源的同事都知道,无论是正激、反激、推挽、还是LLC拓扑电路,在实际工程处理中,变压器的磁芯中柱还是有气隙的。伴随着电源的功率越大,铁氧体磁芯为了抗饱和,气隙的高度与电路系统的通流是呈正比的。伴随着气隙的增大,其储存磁场的能量就越大,但气隙会产生电磁场辐射,在没有屏蔽的条件下,会对变压器周边设备造成辐射性干扰。       若气隙均匀的分布在磁芯中柱之间,虽然可以达到均热的效果,但其辐射会叠加;若气隙位于磁芯中柱中间,这种辐射可减小6dB左右,但中间会过热,尤其是在大功率变压器场景会发生磁芯炸裂失效现象;若采用罐型磁芯,有外边的磁芯起到屏蔽效果,电磁场辐射会减弱很多,但缺点是磁芯的成本上升了很多。故设计选择磁芯时,是基于性能、损耗及散热、电磁干扰及价格的一个平衡。
       变压器的气隙可通过铜箔屏蔽的方式来降低EMI,这个屏蔽在变压器外部、磁柱和线圈、气隙的中心形成一个完全的闭环。屏蔽的宽度应为绕线骨架的30%,并且与线圈处于同一平面;为了提高效率,其电阻必须最小,推荐使用厚度最少为0,。010in的铜屏蔽。
           同时因为涡流损失和闭环作用,这种屏蔽是很有效的。闭合环感应的电流将产生一个反磁动势来阻止辐射。
           具体案例可联系电巢市场接口进行接洽。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有资料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