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最基础教程:编程调试与常见报错

楼主(2020-02-18):
1.打断点和分段
   写完脚本并保存后,在每一行可执行代码前,有一个行号,和一个小横线。报错信息中会有类似“Error in 文件名 (line 行号)”这样的提示,其中的行号就是代码前的这个行号。小横线说明这一行是可执行代码,而不是注释。鼠标左键小横线,此时横线变为红点,说明在这个位置设置了一个断点。脚本运行时,遇到断点会自动暂停,并进入调试模式。此时可以用continue继续执行,也可以step逐行执行,也可以step in进入调用的子函数执行。初学者一般熟悉step即可。

    进入调试模式时,可以观察workspace里的变量,看是否和预想一样,也可以在command window里输入其他代码或运行其他脚本/函数。在调试模式中,可以通过左键断点(红点)和小横线来设置新的断点和取消旧的断点。也可以按quit debugging退出调试模式。
    分段是类似断点的一种运行方式,参考上一篇中%%注释的说明。当脚本中有多个%%时,%%相当于分段符号,左键run and advance可以实现逐段运行,运行完一段后,相当于进入调试模式,可以在workspace里查看运行结果,但其他的操作一般不建议进行。分段运行的另一种用法,是需要输出多个图像的时候,可以运行一段,截图,再运行一段,再截图。

2.常见报错
    运行脚本后,会在command window里出现红色或者黄色的字,就是报错信息与提示。首先,报错信息会给出定位,哪个文件,第几行。有时会在多个位置给出报错,这说明报错那行的调用关系,例如自定义脚本A中n行调用了自定义函数B,而自定义函数B的m行出错了,则报错信息会定位到A的n和B的m,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地方出错,其实是B的m错了,但实际中也可能是调用B的方式不对。这种情况尤其会出现在调用系统自带函数时,此时一般是调用方式不对,所以要关注A的n。
    给出报错定位后,就是看具体的报错信息了,matlab中常见的一些报错信息有:

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函数/变量名'.
说明使用变量前没有遵循先定义再使用的原则

Inner 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
数值运算中常见错误,参考数值基本运算那篇的矩阵运算部分

Index exceeds matrix dimensions.
超出索引,例如a=[1 2 3],此时当用到a(4)时
虽然定义了a1~3,但没有定义a4,此时却用到了a4,因此报错
本质上,这也是一种未定义先使用的错误

Subscript indices must either be real positive integers or logicals.
参考矩阵赋值中所说的分块赋值,圆括号中表示位置或者序号,当圆括号中出现非自然数时报错

Expression or statement is incorrect--possibly unbalanced (, {, or [.
有开括号而没有关括号,或者有关括号而没有开括号,一般是计算式太长而打错了

Invalid data type. 或者Data must be numeric.
或者Undefined function '函数名' for input arguments of type 'double'.
参考前述的数值运算与符号运算的说明,有些函数只用于数值,有些只用于符号,混用时报错。

3.最后总结
1)doc+函数名,多看帮助多看范例。看到范例,逐行运行看结果
2)分清数值和符号,两种运算两套系统
3)学好数学再学软件(其实基本的数学知识在帮助文档里也有)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