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工作常见的EMC整改措施

楼主(2020-02-18):
  EMC电磁兼容解决通常三大招:屏蔽、接地、滤波,但是要运用好这三大招的话,又需要足够的经验,通过判断好,在适当的位置出招,是可以很好的解决大部分问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EMC整改措施,也可以解决大部分常见的电磁兼容问题。

(1)可以在屏蔽体的装配面处涂导电胶,或在装配面处加导电衬垫,甚至采用导电金属胶带进行补救。导电衬垫可以是编织的金属丝线、硬度较低易于塑型的软金属(铜、铅等)、包装金属层的橡胶、导电橡胶或是梳状**接触指状物等。

(2)在不影响产品性能的前提下,适当调整设备电缆走向和排列,做到不同类型的电缆相互隔离。将普通的小信号或高频信号电缆改为带屏蔽的电缆,将普通的大电流信号或数据传输信号电缆改为对称绞线电缆。

(3)加强接地的机械性能,降低接地电阻。设备整体要有单独的低阻抗接地设计。

(4)在设备电源输人线上加装或串联电源滤波器。

(5)在可能的情况下,对重要器件进行屏蔽、隔离处理,如加装接地良好的金属隔离板或小的屏蔽罩等。

(6)在各器件电源输人端并联小电容,以旁路电源带来的高频干扰。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