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布局布线有什么技巧?

楼主(2020-02-18):
pads Layout布局布线有什么技巧呢?有没心得分享下,找找感觉

网友:
用总线法布线:1、 在操作界面上,输入无模式命令 DRP,之后回车,打开DRP 在线检验开关。 之后,BUS ROUTE 按钮就亮。之前是灰色的。
2、点击 BUS ROUTE 这个按钮再选择多条走线,或者先选择多条走线之后,再点这个按钮都可以。
3、布线还是用 PADS ROUTER 布线器布线比较方便。
PADS Layout(PowerPCB) 是复杂的、高速印制电路板的最终选择的设计环境。它是一个强有力的基于形状化(shape-ased)、规则驱动(rules-driven)的布局布线设计解决方案,它采用自动和交互式的布线方法,采用先进的目标连接与嵌入(OLE)自动化功能,有机地集成了前后端的设计工具,包括最终的测试、准备和生产制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