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信号较弱达不到理想强度,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0-02-18):
无线模块需要3.3v以上的电信号才能传播,但是我需要传播的脉冲信号的电压强度只有0.01v左右,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三极管放大信号的方法行不行的通。

网友:
放大可以用运放实现

网友:
只能放大了。
给出的信息太少,所以不好确认三极管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