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设备上挂了5个设备,应该如何去布线,想了好久没有想到如何布置在一层上,好...

楼主(2020-02-19):
    一条I2C总线上挂了5个设备应该如何布线

网友:
    不想过孔, 就走弯路.......      布过3个设备,  也是走过孔

网友:
    I2C 速度不快, 过孔没有影响, 除非真的离干扰源非常近.

网友:
    走不通的用0欧电阻作跳线

网友:
    IIC一般问题不大,多预留一个上拉电阻的位置吧。

网友:
    上拉电阻弄小点,速度不要搞太快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I2C速率不高,可以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