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的proteus仿真设计与应用

楼主(2020-02-19):
数字电压表利用A/D转换原理,将被测模拟量转
换成数字量,并用数字方式显示测量结果的电子测量
仪表。A/D转换器的精度影响数字万用表的准确度,
本文采用ADC0808对输入模拟信号进行转换,控制核
心A代9C5l单片机对转换的结果进行运算和处理,最
后驱动输出装置显示数字电压信号,通过Proteus仿真
软件实现接口电路设计,并进行实时仿真。
Proteus软件是一种电路分析和实物模拟仿真软
件。它运行于wjndows操作系统上,可以进行仿真、分
析(SPICE)各种模拟器件和集成电路,是集单片机和
SPICE分析于一身的仿真软件,功能强大,具有系统资
源丰富、硬件投入少、形象直观等优点,近年来受到广
大用户的青睐。
1、数字电压表的Proteus软件仿真电路设计
利用单片机A咫9c51与ADC0808设计一个数字
电压表,将模拟信号0~5 V之间的直流电压值转换成
数字量信号0~FF,以两位数码管显示。Pmteus软件
启动仿真,当前输入电压为2.5 V,转换成数字值为
7FH,用鼠标指针调节电位器尺。,,可改变输入模/数转
换器ADc0808的电压,并通过虚拟电压表观察
ADc0808模拟量输入信号的电压值,LED数码管实时
显示相应的数值量(见图1)。
1.1A髓9C51单片机和数码管显示电路的接口设计
在Proteus软件中设置A谓9C51单片机的晶振频
率为12 MHz。本电路EA接高电平,没有扩展片外
ROM。A鸭9C5l的P1端口作为两位LED数码管动态
显示的段码控制,P3.4和P3.5引脚作为两位LED数
码管动态显示的位码控制。
1.2A/D转换电路的接口设计

................

网友:
    A/D转换原理就似乎将被测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