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8开发板TF卡烧写-引导uboot

楼主(2020-02-19):
将 TF 卡接入开发板,将拨码开关设置为 TF 卡启动,进入 uboot 模式,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使用命令“fastboot”,接着就可以通过 OTG 给 eMMC 烧写了,具体烧写方式参考“4.1小节”。这里使用的是TF卡中的uboot引导4418启动,然后就可以使用fastboot烧写,如果完全不使用 fastboot,可以参考下一小节 TF 卡烧写 Android 和 Qt。

最后需要注意,使用烧写完成之后,要设置对应的 uboot 参数,将拨码开关设置为 uboot启动,拔掉 TF 卡,再次开机启动,开发板就可以正常运行。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1MjI3MDgyMA==.html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