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步进电机伺服系统设计

楼主(2020-02-19):
引言
步进电机是机电设备中J‘泛使用的一种电机,以
控制、驱动装置构成的步进电机伺服系统在经济划数
控机床、机器人、工业过程控制及仪器仪表等领域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j过去由纯电路设计的步进电机控制
和驱动电路,律科·电路结构复杂,使用元器件多而成
本高目通用性差。如果采用微刑计算技术,以及软件
编程的方法,将会避免复杂电路的设lf,降低元器件
的成本,使步进电机控制更具有通用性和灵活性。我
们设计的基于A啪c5l单片机的步进电机伺服系统,
是以单片机作为步进电动机的下位控制、微机作为上
位控制的一套系统,实现对步进电机转向、转速及转
角的有效控制:,系统采用Mcs一51系列单片机,电
路简单口j靠,结构紧凑。对于不同型号的步进电机的
控制.不需改变硬件电路,通过修改软件,即能实现
多种控制,峡活方便,通用性强,成本低,具有广阔
的应用领域..
1、步进电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简介
步进电机是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或直线位
移的机电执行元件。每当输入一个电脉冲,电动机就
转动一个角度前进·步。义因为它输入的既不足正弦
交流电,又不是恒定自.流电,而是电脉冲,所以又叫
脉冲电动机。它输出的角位移与输入的脉冲数成正
比.转速与脉冲频率成正比,冈此,可用控制脉冲数
量,频率及电动机各相绕组的通电顺序来控制步进电
机的转动如同I所示的三相反应式步进电动机的转
f与定子齿距州等,但定子A、B、C相分别错开
1/3齿,当A通电时,转子齿与A相对齐,当B相
通电时,转f将转过l/3齿与B相对齐。可见,错齿
是实现步进旋转的根本原因
...........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步进电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