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画禁布区域方法求教

楼主(2020-02-19):
请教大侠,怎么才能画出下图中禁布区域,根据走线的形状外扩来画。

网友:
    这个就是根据铺铜的外形线画的呀,没什么必要做成这样吧~

网友:
    這只能畫大概

网友:
    利用CAD来弄,简单。非常圆润,如图一样

网友:
    参考帖子------PADS画禁布区域方法---依走线路径完美禁布区域PADS画禁布区域方法---依走线路径完美禁布区域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049&fromuid=322572
(出处: EDA365电子论坛网)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049&fromuid=3225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049&fromuid=322572

    谢谢指导,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