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信号布线有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0-02-19):
    CAN信号布线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
    布线的时候主意拓扑

网友:
    CAN H  和CAN L 做类差分布线 按照差分线规则来处理 不要穿敏感器件区域 其他都还好

网友A:
    120欧姆差分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欧姆差分阻抗匹配

    同上,言简意赅

网友:
    走线按照差分形式,走线宽度控制在10mil以上,根据有线长度尽量加宽宽度

网友:
    走差分,与其他信号要做隔离

网友:
    跟485信号一样吧

网友:
    嘿嘿,知识点记一下

网友:
    伪差分就可以了~~

网友(2022-10-31):
    120Ohm差分物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