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电路设计经验分享?

楼主(2020-02-20):
    今天遇到一个电路低功耗设计的问题,要求锂电池供电,系统待机越久越好。
    还有一个锂电池低压报警设计。
突然感觉低功耗设计知识缺乏,希望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设计电路中遇到的低功耗设计经验,供晚辈们学习学习~

网友A:
    个人见解:尽量只保留有需要使用到的功能器件,传感器什么的用MOS管控制电源通断。MCU是否能承受锂电池电压?若不行就需要找低功耗的降压方案。电池电压就MCU自带AD采集

楼主:
    我学习后,给大家分享一则:针对锂电池低压报警设计,采用低功耗LVD芯片完美解决!

网友:
    CMOS电路功耗低;时钟频率降低;睡眠模式;,,,

网友:
    Low Power Design Basics

网友B:
    Brown Out Reset or Brown Out Detector

    Brown Out Reset or Brown Out Detector.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尽量只保留有需要使用到的功能器件,传感器什么的用MOS管控制电源通断。MCU是否能承受锂电池电压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own Out Reset or Brown Out Detector

    谢谢,我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
    刚接触低功耗设计不久,遇到和@Jinger相同的方法,不用的功能增加pmos,mcu休眠后除了外部中断和mos控制管脚外,都配置为输入保持,另外还在运行功耗上吃过亏,业务流程优化也是件需要琢磨的事,小小拙见,望多多指教

网友:
    1、休眠机制:有时就干活,没事就睡觉;休眠电流足够小;
    2、执行部件效率最高
    3、支撑部件功耗最低:DCDC效率、电阻效率、电容漏电、检测电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