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 1ns 等級的 monostable multivibrator 元件嗎?

楼主(2020-02-20):
目前知道有 74HC4538 Monostable Multivibrator但是它只能造最小的波寬為 12 nS,還有能造到 1 ns 或 500ps 的元件嗎?

网友A:
看看這個能否使用?

NXP 74LVC1G123

https://assets.nexperia.com/documents/data-sheet/74LVC1G12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這個能否使用?

NXP 74LVC1G123

感謝旺旺大大!
看一下,感覺還是不夠快,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旺旺大大!
看一下,感覺還是不夠快,謝謝!

因為你說輸出要 1ns,我只找脈波寬度輸出 1ns 的給你,如果你要連其它特性,如傳輸延遲(Propogation Delay)……等也要 1ns 以下,一般的芯片就很難達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旺旺大大!
看一下,感覺還是不夠快,謝謝!

樓主再看一下這個!

LT1721 Pulse Generator Has 0ns to 10ns Width, 520ps Transitions
https://www.analog.com/en/design-center/reference-designs/circuit-collections/lt1721-pulse-generator-has-0ns-to-10ns-width-520ps-transitions.html#cc-overview

0ns to 10ns Pulse Generator.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再看一下這個!

LT1721 Pulse Generator Has 0ns to 10ns Width, 520ps Transitions

這個貌似可以,我需要研究一下,謝謝 狗大神!

該網頁左下角有畫好的 LTSpice 圖檔,可下載進行仿真。^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再看一下這個!

LT1721 Pulse Generator Has 0ns to 10ns Width, 520ps Transitions

該電路是可以產生 ns 等級的 pulse,不過還不是我最終想要的,我要再想想如何應用。我想要的 ns 的 timing delay,狗大,有想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電路是可以產生 ns 等級的 pulse,不過還不是我最終想要的,我要再想想如何應用。我想要的 ns 的 timin ...

需要更詳細的應用說明,才能幫樓主尋找適合的方案。

因為原貼是寫︰
目前知道有 74HC4538 Monostable Multivibrator但是它只能造最小的波寬為 12 nS,還有能造到 1 ns 或 500ps 的元件嗎?

從字義上看來,您是想造出 1ns 或更小寬度的脈波,所以我就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若是要造成延遲,也有專門產生延遲的芯片或電路。

网友:
两个单稳串联使用,前面一个产生需要的延时,后面一个产生需要的脉宽。

网友:
暗蝦密On-SemiconductorNLB6L295

0ns to 11.2ns Programmable Clock / Data Delay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