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B修复功能能失效

楼主(2020-02-20):
    在打开ICDB修复功能的时报错
Can't load backups list from location:
    [f:\pcb\wwhh\03895\ct.prj].Invalid content of project file (.prj)(Could not get ICDB directory)
谢谢!!

网友:
    姐姐也想知道

网友A:
这个吗?工程文件是否打开正常?

楼主:
    就是这里打开就报上面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吗?工程文件是否打开正常?

    就是这里打开就报上面的错误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有ICDB的文件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里打开就报上面的错误

你是在设计过程中文件出现问题以后,你打算用这个来修复吗?另外是PCB文件还是带原理图的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里打开就报上面的错误

    是的,设计文件出错,想用这个功能修复。
    原理图和PCB都有。

网友A:
    尝试用备份文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用备份文件打开

备份删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备份删除了

    不知道是否已经修复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尝试打开其它的工程先确定软件或者icdb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可以看原理图是否可以打开,原理图没问题再看pcb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否已经修复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尝试打开其它的工程先确定软件或者icdb没有问题,如果 ...

    谢谢,是软件有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