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与allegro模块化联动无网络问题

楼主(2020-02-20):
各位大佬,原理图按照论坛的教程模块化后导入allegro,放置入module instances 的mdd模块后发现这些模块都是无网络的,components by refdes内的器件也还存在,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了,cadence为16.6

网友:
你这是在选择MDD的时候,没有把NET选过来吧,全MDD的时候需要选择所有属性,再拉动鼠标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