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好坏怎么看?

楼主(2020-02-20):
手机屏幕好坏怎么看?参数你都看得懂吗?
       选手机,一看性能,二看屏幕。性能直接影响使用感受,而屏幕则决定着你的感官体验。但是,手机屏幕参数一大堆,除了常见的尺寸、LCD、OLED、分辨率之外,还有很多陌生的参数。当厂商介绍手机屏幕时,大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好。然而,好在哪里?却是一知半解。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那些五花八门的屏幕参数,以及如何通过参数来判断屏幕的好坏。

LCD与OLED

目前,主流的智能手机屏幕显示技术可分为两类:LCD(液晶显示)与OLED(有机电激光显示)。

LCD在显示时需要背光的支持,且光要透过两层玻璃与基板和各种光学膜片、配像膜、彩色滤光片来产生偏光,在亮度和色彩上难免会有损失。常见的LCD屏幕有TFT-LCD、IPS-LCD。

而OLED与LCD不同,它无需背光支持,具备自发光性,同时拥有广视角、高对比、低耗电、高反应速率以及全彩化、制程简单等优点。按驱动方式的不同,OLED可分为PMOLED(被动式OLED)和AMOLED(主动式OLED)。因PMOLED屏大尺寸化有困难,所以在智能手机上见到的OLED屏幕都是AMOLED屏。

LCD与OLED的显示原理图

表格:LCD与OLED对比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发布的三星Galaxy S20系列手机,采用的是Dynamic AMOLED屏。此款屏幕,早在去年的S10系列上就已应用。据介绍,Dynamic AMOLED屏有更高的能效比,白色画面显示所需能耗更低;0.4 JNCD 的最高绝对色准,视觉上接近完美,肉眼几乎无法区别;1215 尼特的最高屏幕亮度;最高原生色域记录,113% DCI-P3、142% sRGB / Rec.709;可视角度下色准变化,30° 以下为 0.7 JNCD 误差;可视角度下亮度变化,30° 以下为 23% 的损耗。

分辨率&像素密度

分辨率是指在横纵向上的像素点数,单位是px,1px=1个像素点。一般以纵向像素*横向像素表示。在屏幕尺寸一样的情况下,分辨率越高,屏幕越清晰,画面越细腻。当然,高分辨率也意味着高功耗。目前,主流手机的分辨率为2K、1080P、720P。分辨率为4K的手机也有,但是数量很少,像索尼Xperia XZ2 Premium就是4K手机。

常见分辨率对比图

下图是一张2K与1080P的画面对比图。单以人眼来看的话,看不出上下两个画面的区别,只会觉得两个画面都很清晰。但是,将上下两个画面里的小灯放大,如图片右侧所示,你会看到1080P的小灯线条明显有锯齿感,而2K的小灯线条仍然细腻。

2K与1080P画面对比(来源:中关村在线)

根据上面的对比,是否说明选手机时就应该选2K的呢?倒也不是。一般来说,手机选1080P分辨率的已经足够。如果你想追求极致的画面体验,选2K也未尝不可,不过耗电量也变大了。

除了分辨率外,还有一个参数也是用来衡量屏幕清晰度的,它就是ppi(像素密度)。顾名思义,ppi就是代表每英寸所拥有的像素数目,即手机屏幕的像素密度。

计算公式如下:

X是长度像素数,Y是宽度像素数,Z是屏幕大小。

一般而言,屏幕的ppi越大,画面越清晰。300ppi是人眼的识别极限,现在的手机屏幕的都高于此数值,人眼是看不出差异的。

由于LCD与OLED的像素排列方式不同,在ppi相同的情况下,OLED屏幕会显得比较模糊,显示文字时边缘会有锯齿感。因此,在比较两种屏幕的ppi时,LCD的ppi就是其真实的ppi,而OLED的ppi需要乘0.8进行折算才是其真实的ppi。

屏幕刷新率

“流体屏”这个词你一定在网上见到过。它是一种新的屏幕吗?其实不然,流体屏只是厂商起的一个新名词,用来指代具有高刷新率的屏幕。

那么,什么是刷新率?

刷新率是指屏幕每秒画面被刷新的次数,刷新次数越多,画面看起来会越流畅。可以这么理解,当我们看电影时,人眼看到的其实是一幅幅静止的画面,就像幻灯片一样。由于人眼具有视觉停留效应,前一副画面留在大脑中的印象还没消失,紧接着后一副画面就跟上来,且两副画面的差别很小,就造成了一种画面在动的感觉。这一幅幅的画面更换,就是在刷新,更换次数就是刷新率。假设需要24个画面来表现一个动作才会觉得流畅,那么当使用60个画面来表现一个动作的时候则会变得更流畅。这就是为什么屏幕刷新率越高,画面越流畅的原因。

目前常见的手机屏幕刷新率一般为60Hz,有些高刷新率手机可达90Hz、120Hz。2019年,一加7 Pro通过一块刷新率高达90Hz的屏幕,带火了屏幕刷新率这一参数。而本月发布的两家新手机,更是将高刷新率作为了卖点之一,小米10系列的屏幕刷新率为90Hz,三星GalaxyS20系列刷新率最高可支持120Hz。不过,出于续航方面的考虑,三星Galaxy S20

系列的120Hz刷新率和2K分辨暂不能共存使用。

60Hz屏幕(左)与90Hz屏幕(右)(来源:手机教授)

如此高的刷新率,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固然,刷新率的提高,会让滚动浏览应用程序和在菜单上滑动的感觉更流畅,响应速度更快,动作模糊减少。然而,手机能用到高刷新率的地方并不多。单就应用切换、滑动浏览而言,小编现在使用的60Hz刷新率手机感觉挺流畅的,效果也算平滑,虽不及高刷新率那样好,但日常使用已经足够。

手游电竞是高刷新率的另一个应用。众所周知,打游戏,帧数越高越好。受硬件限制,帧数虽然可以很高,但高于屏幕刷新率的帧数都是无效帧数,对画面效果没有提升。也就是说,手机能支持的屏幕刷新率越高,打游戏时的帧数越高。然而,现在支持高刷新率的手游也不多,支持90Hz的手机大概有十多个,支持120Hz的游戏仅有个位数。

亮度&对比度

亮度的高低决定了手机在户外的使用效果,一般认为亮度大于400尼特就可以正常使用,主流的旗舰手机屏幕亮度都在500尼特以上。

对比度是屏幕上同一点最亮时(白色)与最暗时(黑色)的亮度的比值,高的对比度意味着相对较高的亮度和呈现颜色的艳丽程度。

色域

色域是指某种设备(比如屏幕显示设备、打印机或印刷设备等)所能表达的颜色数量所构成的范围区域,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界中可见光谱的颜色组成了最大的色域空间,该色域空间中包含了人眼所能见到的所有颜色。

其他参数

1.DC调光与PWM调光

DC调光通过调整屏幕电压或电流,也就是改变功率的方式来控制显示亮度。PWM调光则解决了DC调光低亮度下的问题。PWM调光可以在不改变功率情况下,通过控制屏幕在一定的频率上交替闪烁,利用人眼的视觉残留效应达到连续显示的效果。简单来说,PWM调光就是亮、灭、亮、灭不断交替,通过改变交替时间来改变屏幕亮度。

目前部分主流手机中在设置中增加了DC调光的功能。然而这算不上正宗的DC调光,只是通过算法,使得屏幕不管在什么亮度下,均在最高频闪下工作,从而降低视觉细胞的刺激。

鉴别方法:有频闪的就是PWM调光,没有频闪就是DC调光。

2.触控采样率

触控采样率针对的是屏幕的触控灵敏度,触控采样率越高,屏幕的触控灵敏度也就越高。高触控采样率对于手机的游戏体验很有帮助,能够使用户的触控延迟降低。

3.德国莱茵低蓝光护眼认证

TUV莱茵是目前市面上电子类产品的权威认证机构,独家开发业内首个2PfG低蓝光标准,将高标准的光生物安全认证运用到手机上,屏幕有效过滤导致眼疲劳的有害蓝光,自适应色温亮度调节,减少长时间阅览屏幕对眼睛的伤害。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