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部分功能在笔记本上显示不全

楼主(2020-02-20):
allegro(16.6)放置器件弹出的Quickplace对话框,下面的place、ok等按钮显示不出来。并且这个对话框也不能拉大或拉小。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操作吗?谢谢。

网友A:
看图片像是你的屏幕太小了,将电脑的任务栏隐藏掉看看!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B:
    屏幕分辨率太低

网友B:
    可以用这个软件,KDE Mover-sizer,有这个软件,一切ok

    lq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这个软件,KDE Mover-sizer,有这个软件,一切ok

这个软件怎样操作,
    让Allegro17.4异常的界面显示正常,
(界面异常:打开下拉菜单,垂直方向过长,看不到下拉菜单底部的功能按钮)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分辨率太低

    与笔记本电脑的显示频率无关
我的屏显是:1920x1080
    这是显示的最高频率
应该是软件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像是你的屏幕太小了,将电脑的任务栏隐藏掉看看!

    与任务栏的显示无关,应是软件的BUG

网友C:
    将电脑显示中的缩放比改为100%就可以。
具体方法:在电脑桌面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显示设置” -> “缩放与布局” -> “更改文本、应用等项目的大小”中改为100%就可以了。
    唯一缺憾就是字体显示有点小。

网友:
    自己下载程序,实验一下,分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电脑显示中的缩放比改为100%就可以。
    具体方法:在电脑桌面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显示设置” -> “缩放与 ...

    设置过,不能消除异常,
需要重启开机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这个软件,KDE Mover-sizer,有这个软件,一切ok

多谢,这个软件可以使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26-02-03):
    16.6版本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 1).修改笔记本的分辨率    如果不行  2).给16.6打上最新的补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