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对地短路怎么办

楼主(2020-02-20):
在测一个PCB板时,发现有一路电源对地短路,怎么样才能找到短路点,短路是不是特别麻烦啊

网友:
隔断线或者卸电源上的元器件如二极管什么的,确认是断点前短路还是后面短路,一点点找,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