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17.4显示问题

楼主(2020-02-21):
想请教下各位大神,WIN10系统,安装的17.4这个界面显示不全,下面的确认按钮点击不了,如何处理呢?分辨率,显示大小都调整过了,还是不行喔

网友A:
    分辨率调到1920x1080,放大比例不超过120%,调整后重启软件或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调到1920x1080,放大比例不超过120%,调整后重启软件或电脑

    设置过,不能消除异常,
    需要重启开机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调到1920x1080,放大比例不超过120%,调整后重启软件或电脑

    以后用Allegro17.4软件,要采用大屏高分辨率的显示器才适合!
allegro引导EDA Layout软件进入大屏显示时代!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彻底解决,使用KDE Mover-Sizer软件,可以任意拖动这个看不见小下面按键的窗口位置,也可以任意缩放这个窗口。默认alt + 鼠标左键拖动,Alt + 右键缩放

网友:
    用笔记本岂不是要外接大屏

网友:
    ctrl+alt+→键  显示屏侧着显示 按OK  在ctrl+alt+↑键 调回来

网友:
    图像显示比例设置100%

网友:
    使用KDE Mover-Sizer软件,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视而不见?

网友:
    我的没有问题

网友(2021-07-17):
    今天刚刚出现过这个问题。我的电脑是华为matebook(2k屏)通过扩展坞接显示器(1920*1080),在笔记本上界面显示正常,而在外接显示器上就看不到底部按键,显示设置调回100%也不行。最后在高级显示设置里,把这个选项勾掉,再重启allegro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