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网络连到一起

楼主(2020-02-21):
画的原理图有个问题。该网络的名字是mcu_I2C1_SCL, 但是physical net name 是 JTAG_DIS_WDG_Q
导到pcb里面,MCU_I2C1_SCL和 JTAG_DIS_WDG_Q短接在一起的,但是它们应该是两条不一样的net
诊断和打包都做过,没问题
请教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该怎么解决?

网友:
    目前用的是土方法删除网络再重新走跟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