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如何替换PCB文件

楼主(2020-02-21):
menotr如何替换工程中的PCB文件

网友A:
    原理图能兼容吗?如果能兼容可以直接拷贝粘贴就行了。如果不是同一个工程下的,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能兼容吗?如果能兼容可以直接拷贝粘贴就行了。如果不是同一个工程下的,会有问题的。

现在就是需要兼容原理图啊   直接拷贝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需要兼容原理图啊   直接拷贝不行啊

    原理图的内容和PCB的内容对应吗?

网友B:
    用备份件的PCB替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备份件的PCB替换就行了

好像不行啊  我试一下说PCB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的内容和PCB的内容对应吗?

    备份的工程,原理图修改了一点,更新的时候发现把一些测试点冻掉了。所以想把PCB替换成原来PCB

网友:
    为啥要替换,我直接做

网友C:
    可以替换,要在prj中指向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替换,要在prj中指向pcb

可否具体说明一下,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多谢大神

网友(2020-04-07):
    打开工程的.prj文件,用记事本或者notepad++等编辑工具打开,找到KEY PCBDesignPath "PCB\CORPORATE.pcb",引号内的内容是需要重新定义的内容,指向新的pcb即可

网友:
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
直接拷贝PCB文件夹到新工程里面。重新关联原理图和库路径,前向标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