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2.4G板载天线可否共用一个参考面

楼主(2020-02-21):
          设计PCB上有两个2.4G天线,一个是无线通信,另一个是蓝牙。都设计成MIFA天线。
          1、PCB是4层板,中间一层为地平面,中间二层为电源面。如果两个MIFA天线都以中间一层地面作为参考面会不会有干扰。是不是应该将地面切割后使用单点连接这种方式会好些呢。
         2、板载天线的参考面可以使用电源面做参考面吗
求助大神!

网友:
    对于两个放置于同一面的天线而言,切割再单点连接没有效果。
因为两个天线之间的隔离度,主要取决于这两个天线之间的空间距离。

网友:
    电源平面不是回流平面,所以很难做为参考面。
因为天线馈电的回流路径都是GND平面。

    最好提供图形或照片。